触摸屏问题求大师解答

楼主(2009-07-18):
今天这个触摸屏一开机就这样显示【见图1】 无法进入画面
是否是后面的拨码开拨错误了?【见图2】 还是怎样了?
这个触摸屏没搞过,詪请师傅解答,谢谢了

楼主:
请指教,谢了

网友A:
屏背后的拨码开拨错误,把拨码开关的SW1,4拨到on。你试试看应该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B:
查看说明书

网友C:
说明书上有说明,每个开关的用途。

网友D:
这些东西算是最不好用了。算和文本显示是一类的。没有什么功能呀。我认为。我们这里也有10来个。感觉没什么用处。

网友E:
SW 4 5都拨上去, 6 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