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问题

楼主(2009-07-18):
我的plc最初是电池没有电,更换电池后err灯闪烁,断电后再启动,主电源冒烟,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坏了

网友B:
电源模块坏了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