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我有个四行字的台达文本,可就是无法和电脑进行通信
1,利用自做的一条RS232通信线,接到接到D9PIN口上也无法通信
2.电脑出来的RS232接口利用转接器转接成RS485后,再接到文本上接RS485也没有用(其中,也变更过COM  SETING开关也没有起做用)
3.下载不行的情况下,也一打开软件后进行过上传,原以为可以自适应找到合适的通信格式,结果也没有用
4.在工具内设定过通信端口,通信速度也没有反应,通信站号为1
供应商今天又不上班,哎不知咱办才好......

网友A:
一.确认数据线接线正确.
二.确认文本上COM口插接正确
三.软件是否用的是台达文本编辑软件TPEditor?
四.重新做一个按钮试试,可能是你编程有错误?
  • 下载积分:+1(张平全)
  • 深圳雷姆承接供水节能、空压机、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和自动化控制方案,代理台达、西门子、三菱等PLC、变频器等。有兴趣的同行可加382031971或电13714515981,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A:
    接线针脚对应:
    PC (母)                   TP04(公)
       2-----------------3
       3-----------------2
       5-----------------5
  • 下载积分:+1(张平全)
  • 深圳雷姆承接供水节能、空压机、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和自动化控制方案,代理台达、西门子、三菱等PLC、变频器等。有兴趣的同行可加382031971或电13714515981,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B:
    出现这种问题,如果通信线确实没问题的话,楼主一定没有仔细看过文本显示器的操作说明书,台达的文本直接下载是不可以的,必须先按住ESC键2秒钟,切换到系统设置页面上,选择“下载程序”这一选项,案确定键,弹出下载进度条后,在电脑文本软件里选择下载程序即可。
    以上~

楼主:
    回一楼:陈兄
    一.确认数据线接线正确.-------------------------------------------数据线没有问题,本线和其它的东西联接可以通信
    二.确认文本上COM口插接正确-----------------------------------自做的联接线两头都是D9形,其中2,3脚交叉,5和5直联
    三.软件是否用的是台达文本编辑软件TPEditor?-------------是台达的,1.10.8最新版本,也得到了中达文本工程师的确认

    四.重新做一个按钮试试,可能是你编程有错误?-----------------重做了很多次,有时只写一两个英文字,或中文字,也无法进行通信,等待N久后,出来的是通信合超时提示

    另外,它的通信线要求两头都是母头的,听说是最新版本也分白壳和黑壳之分,我也用1.09的版本试过,也是无法通信

楼主:
    回三楼
    出现这种问题,如果通信线确实没问题的话,楼主一定没有仔细看过文本显示器的操作说明书,台达的文本直接下载是不可以的,必须先按住ESC键2秒钟,切换到系统设置页面上,选择“下载程序”这一选项,案确定键,弹出下载进度条后,在电脑文本软件里选择下载程序即可。
    以上~

    这个问题,这个我试过了,是按ESC5秒进入到通信画面后执行下载 ,但也是没有结果,等到最后提示的还是通信超时,我已把东西返回供应商,只能等明天才会有结果出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