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8):
黑匣子  就是类似于飞机黑匣子一样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希望使用中的PLC(最好是三菱FX2N)能够像飞机黑匣子一样记录下之前运行的数据  以备时候人们查找

有朋友用单片机配合像U盘之类的存储媒介做出了有黑匣子功能的电路板  我的问题是能直接用PLC达成这一功能么  是要在硬件上添加一些辅助元件还是在软件编程上下功夫呢

希望给于解答  谢谢

楼主:
顶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用外部存贮(PLC没有你要的存贮空间)
如上位机图控,存贮量由硬盘空间决定.

楼主:
能说的再具体点么

楼主:
继续等待

楼主:
没人解答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解答下么

你直接用Q系列就OK了。

FX系列处于低价产品,你不能对其要求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Q系列就OK了。

FX系列处于低价产品,你不能对其要求过多。

可是成本太高  不太合适  看样子只能用单片机了  可是抗干扰性不理想

还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C:
日本三菱刚出了个FX3U-CF-ADP,最少半年后才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三菱刚出了个FX3U-CF-ADP,最少半年后才用的上!

有什么功能?能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C:
以CSV形式在CF 卡上保存PLC的各种数据
收集制造工程的管理数据和保全用的实际成绩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CSV形式在CF 卡上保存PLC的各种数据
收集制造工程的管理数据和保全用的实际成绩数据

有介绍的网址么  我没有找到

网友D:
用上位机呀,理论上可以无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上位机呀,理论上可以无限数据
能不能用其他方法达到 模块或者别的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