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恳请高手们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2009-07-18):
fx1s控制三盏灯,要求第一次合上启动开关(X1),A亮,延时一秒B亮,再延时一秒C亮,断开X1,A亮, B 、C灭,第二次合上
X1,A亮,延时一秒B亮,再延时一秒C亮,第二次断开X1,B 亮, A、C灭,第三次合上X1,A亮,延时一秒B亮,再延时一秒C亮,第三次断开X1,C 亮, A、B灭,始终如此循环。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A:
我感觉 开始可以做出一个固定的程序 在停止时 根据停止的次数 掉不同的子程序 就可以搞定了 过两天

楼主:
关键是停止次数的判定我没有搞明白应该怎么编写,寄存器数据传送比较我还没搞清楚,等候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B:
这里不需要什么功能指令,来几个上升沿,下降沿,几个计数器,个把辅助继电器,就可以搞定了。
当然,也可以把置位指令,复位指令,程序就更简单了

网友B:
给出不用功能指令的,
用功能指令的也可以做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最笨的方法是把整个循环写一遍,再重新循环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A:
好 我作出来了 你看看
调试成功
网上协助(调试成功).rar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无聊,随便地编写个,欢迎楼主参考!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我也学习了一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我把你们的程序下下来仔细研究一番!希望你们今后继续支持我,相信在你们的热心帮助下,我会很快走进plc之门!

网友F:
群英会,条条道路通罗马,达到同一目的,可有不同方法,关注各种方案,最后选一最佳方案,实在是提高个人水平的一套极好“健身操”。

网友F:
大多数人都关心结果,可有时人们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