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三菱PLC点数少点的,用于初学做实验,,大概要多少钱啊?

楼主(2009-07-19):
如题,,麻烦老师傅介绍一下

网友A:
1、最好介绍一下实验目的(要解决的问题)、方案。
2、要做实验光有plc是不行的,还要有被控制的对象,如相应的输入输出设备、驱动器、传感器、电源等等,这些要通盘考虑。
3、祝你成功!

网友B:
500元FX1S-14MR-001

网友C:
买了PLC还要其它设备,如输入的开关等。
zhou-jinsou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不如用模拟软件学习。

网友E:
模拟软件学习plc是永远学不会的

网友E: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E:
请问:500元FX1S-14MR-001哪里可以买到,是新的吗?

网友B:
是新的,我的QQ69305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