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CAD 插补

楼主(2009-07-19):
接收AUTO CAD图形,做个单片机系统控制两步进电机插补图形轨迹,如何通讯,哪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2009-09-20):
顶一下哦!
不知道!

网友B:
家园里很少讨论单片机的,用PLC行吗?比如MITSUBISHI FX3U 的PLC就有圆弧插补的功能!不妨从这方面入手!

网友B:
值得讨论

网友C:
3楼说的FX3U有圆弧插补??能说说用那个指令吗??还有FX3G是什么PLC??和3U有什么区别?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不懂,不懂,只能帮你使劲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