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推杆的磁导问题

楼主(2009-07-19):
如题所示,我现在用到的是EC2X-10-04A-600-MF2-MT1M-23X电动推杆,不过需要在外部加霍尔传感器检测两端的限位,但是买回来后时间长了,再加上零件太多,搞丢了传感器,现在再想买个装上,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我见说明书上写着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在推杆内部还有磁性导体,但是我用普通的霍尔传感器检测不到磁性导体的存在,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是必须用他们配套的霍尔传感器?要是磁性导体,那我用普通的霍尔传感器也能检测的到啊,为什么呢?还有就是要是装配套的霍尔传感器,在一端的外部是装一个还是一对啊?没见过实物,所以迷糊,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们只用过汽缸磁环检测的传感器,是两线的。市场上很多的。

楼主:
我们用的电动推杆图示如下:

楼主:
我们用的电动推杆内部结构为

网友B:
我认为楼主可以向生产制造商索要备件和资料,如想自己改装那方法有好多.关键看你的需求而定.不需要工作位置检测用行程开关(进/退到位),需要有位置检测还要看对要求怎样,性价比如何去选择.

楼主:
就是想用霍尔传感器对两端进行限位检测,他说明书上写的就是用霍尔传感器或者是机械的检测,为方便打算还是用霍尔,只不过没见原装霍尔实物,不知道是在一端装一个还是一对?说明书全英语的,不是很明白,看懂大部分,但还有一些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