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手里有一个A1SJ71UC24-R2想玩一下,请各位高工请指点一下呵

网友A:
引用楼主763380318于2009-07-19 10:28发表的 三菱A1SJ71UC24-R2如何与电脑RS232通信,用什么软件打开? :
手里有一个A1SJ71UC24-R2想玩一下,请各位高工请指点一下呵

直接用from to指令,詳細請參考手冊
  •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要是没有CPU单元只能看看硬件。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用GX即可以,通讯参数里设置通讯经过C24模块,设定相应站号后即可

楼主(2009-12-13):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还是没成功。等成功了再告诉大家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