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大家帮忙看下,我这样用编码器控制马达上下对不对。
    设备要求是:在触摸屏上输入滑台要移动的值,然后按马达上下,滑台就跟着上下,到了触摸屏上给定的值则马达刹车停止,滑台停止。(整个行程1000MM,要用的脉冲量我还没算,由于第一次接触编码想知道控制方式是不是这样子。特呈上“附件”,望各位能帮忙看看,提提意见)谢谢!!!!!
附件: 编码器测试.rar (10 K) 下载次数:29

网友A:
欲用双相编码器,请用C251,使用时直接调用C251中的数值。
即去掉1、2句X0、X1段,以下程序中所有计数器换成C251。
那么您需要再添加一个反转时让电机停止的寄存器----跟D500相同作用,用来取代反转时比较指令中的D500。
并且Y0被置位后如何复位是个问题。

楼主:
sjm213大哥:
       现我将程式改过来了,且把刹车改成停电刹车,得电放开刹车,你帮我看下行不行。谢谢!!(有其它方法的大哥们也帮我看看下)
附件: 编码器测试.rar (10 K) 下载次数:22

网友A:
我觉得对于使用编码器,您能够将它的当前值读出就可以了。
怎么控制电机是跟不用编码器一样的思路,只是再加上编码器的条件。
您可以直接试验一下,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再进行完善。

楼主:
sjm213 大哥:
我现在的疑问是:A相脉冲是不是正转时信号输入,即将C251数值越变越大。B相脉冲是不是反转时信号输入,C251数值越变越小。若要有个零点,是不是又是增加个Z相信号。(由于是公司设备技改,时间上只能允许我马上成功)

网友A:
参考:

您不用关心如何计数。只要接线正确,使用该高速计数器后您就会发现正反转分别对应增减计数,可以实时表现当前位置。
您只需要将当前数值取出就可以用于程序控制。

Z相信号的问题,看控制需要。可使用C252接在复位信号上。

网友B:
你的程序出现了,多次双线圈,应该是不可以用的,xo x1,不要,直接M8000----------------C251就可以了,高数计数器会自动分配接点的,你看一下编程手册里就有,计数只要把你记的数拿出来跟你输入的数比较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