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3.0

楼主(2009-07-19):
我从论坛上下的CX-one3.0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A:
查看是否下载完整,重新下一下.我下过了,在使用没问题,就是下的速度很慢.或到趣盘搜索下载.我试过速度可以,没继续下,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2009-08-30):
试试安装WinIS0 V5.3映像文件打开软件,或安装虚拟光驱,用虚拟光驱安装是可以的,里面有一个工具自动安装不了,你可在文件夹里找到那个文件用手动安装,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