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了三菱PLC仿真软件后,出现疑问。请大侠赐教!

楼主(2009-07-19):
我装完了三菱PLC仿真软件后,为什么在电脑程序中找不到该程序?而且桌面也没有图标出现?请教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甚么系统啊

网友B:
该仿真软件并不单独以图标形式出现,若你安装了仿真,那么此时你的编程软件GPPW里就具备了仿真功能!

网友C:
应该是集成到编程软件中去了,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就像西门子的一样.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此时在你编程软件窗口里 找到一蓝色四方形的小框框"逻辑测试启动"(大概是这个名字吧)
若你编好程序变换好后,即可点此按钮进行仿真了!
或者在"工具"选项里也有!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给你个附图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这个就是

网友F:
这个东东不太好用!

网友G:
楼上的不大用吧,这东西调试时太管用了。

网友H:
有时模拟运行反映很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该仿真软件并不单独以图标形式出现,若你安装了仿真,那么此时你的编程软件GPPW里就具备了仿真功能!
顶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