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现在正在改造设备,老板要求机器有记忆,判断功能.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 具体要求是:有十个做货位置,每个位置做货完成系统都要记住这个状态,而且要求程序具有判断功能,在同一个工作循环内同一个位置不能重复做两次.我用D0存储做货位置,用m1-m10来寄存每个位置的状态,想让m1-m10随D0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当D0=3时,表示第三个位置在做货,当这个位置完成时,m3由OFF变ON,同理当D0=4时,做货完成m4由OFF变ON,编程时发现FX2 N的CPU 里面 m类的继电器不支持与变址寄存器V结合用的功能,比如set[m1v0]这样的表达不能使用,现在一时想不出好的方法设计程序,请三菱高手帮帮忙,给我提供个思路,谢谢了

            做货完成
D0=1                                      m1   ON
D0=2                                      m2   ON
D0=3                                      m3   ON
                    .
                    .
                    .
                    .
D0=10                                   m10   ON

网友A:
LD= D0 K1
Set M0
LD= D0 K2
SET M1

这样不可以吗?你不过才10个状态而已,用什么变址呢?

程序的功能是完成任务,程序好不好,首先看能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B:
用DECO指令试试

网友C:
楼主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D0 K1
Set M0
LD= D0 K2
SET M1

多谢指教,问题已经搞掂,就是程序复杂了点.

网友D:
楼主,变址也可以,你不用m标记是否有货,你用d来标记就可以解决了, 尝试用循环指令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