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9):
我公司有一台丹佛斯VLT2900的变频器,用外部端子控制不起作用,变频器的设置也没问题,接线也对的,好像变频器没有得到运转命令,可是我直接在变频器的面板上设置频率,按启动键,变频器可以运行。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控制端子有问题见意送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楼主是否将变频器调整为自动启动状态,Danfoss变频器上电或故障复位后必须按Auto ON键(自动启动模式),VLT2900的好像是上电不需要按此键,但是出现故障,复位后必须这样做。以上如果正常的话就检查一下端子接线是否接触良好,检测一下输入端子是否有输入信号,这些问题都排除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话,楼主可以将变频器进行三键组合初始化,然后重新设置参数,还是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可以断定是变频器故障。
    以上~
  • 下载积分:+3(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将变频器调整为自动启动状态,Danfoss变频器上电或故障复位后必须按Auto ON键(自动启动模式),VLT2900的好像是上电不需要按此键,但是出现故障,复位后必须这样做。以上如果正常的话就检查一下端子接线是否接触良好,检测一下输入端子是否有输入信号,这些问题都排除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话,楼主可以将变频器进行三键组合初始化,然后重新设置参数,还是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可以断定是变频器故障。
    以上~

    同意此贴。

网友D:
    外部公共端子电源是不是有问题,检查电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有时候,由于外接电位器的接线不良及损坏也回不运转,但变频器会有运转指示。如无运转指示建议检查端子台外部回路,短接试一下。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以前用过吗?新的还是旧的?重新设置参数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以前用过的,一直很好,就是前段时间,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G:
    查一下接通外部运行端子时,端子有无24V电压。如有可能是内部接口有问题或频率给定问题。如无则可能是电源问题或接线问题。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恢复出厂设置,接通12与18.27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