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andDownStep.rar (195 K) 下载次数:420 UpandDownStep.rar (195 K) 下载次数:420 为了避免丢步,如果要让步进电机工作在某个速度时我们不能一开始就直接给出这个速度,而是要

楼主:
逐渐加速直到设定速度。实践证明指数型加减速优化控制方法比较符合系统的固有规律,能使系统加减
速过程比较平稳。本软件用来计算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设定速度时所要经过的符合指数型规律的速度
台阶。下面简单的描述一下软件参数的意义:
1.步进电机的静止转矩(HOLDING TORQUE):指步进电机所能提供的最大旋转力矩,请查阅步进电机
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明书
2.步进电机的阻尼转矩(DETENT TORQUE):指步进电机在不通电的状态下的保持转矩,请查阅步进
电机厂家提供的说明书
3.固有步距角:指步进电机旋转一整步所转过的角度
4.步进电机匀速运行频率:指步进电机运行的目标速度
5.时间常数:跟系统负载有关的常数,决定了从静止加速到目标速度所用时间的长短,使用者应反
复实验确定
6.台阶数:指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目标速度所要经过的速度档位数
7.步进电机细分数:指步进电机的分频数,即多少个微步步进电机走一个整部。此参数由步进电机
驱动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