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符号问题

楼主(2009-07-19):
请问下面的电容代表字符是什么?
电解电容器
纸介质电容器
油濅纸介电容器

网友A:
应该都一个符号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纸介电容器 — CZ
铝电解电容器 — CD
钽电解电容器 — CA
铌电解电容器 — CN
。。。。。。
这些都是国产电容器的型号表示方法。
国产电容器型号命名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用字母“C”表示主称为电容器。
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电容器的介质材料。
第三部分用数字或字母表示电容器的类别。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