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一个三菱触摸屏读入图像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9-07-19):
希望前辈们指点下:
我用的是软件是三菱的GT WORKS2 V2
我读入BMP图像数据(就是读入外部的图片文件)后,想编辑它的属性,软件提示:请把位图的文件类型用画图指定,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该怎么操作才能对读入的BMP图像数据进行编辑呢?请大家帮帮忙。晚辈感激涕零。

网友A:
用电脑的画图软件编辑好以后,再用软件读入。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的画图软件编辑好以后,再用软件读入。
那我要是想把编辑好的图片读入后,编辑成开关、指示灯那样的类型怎么弄啊?请大侠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