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定位

楼主(2009-07-20):
请问各位前辈,用FX3U可以3轴独立定位,但是我不知道3轴是否可以同时动作啊,是不是只能一个动其他两个都要停止?

网友A: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肯定可以同时定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顺便问一下,插补可以吗?

网友B:
想插补估计不好实现,用定位模块应该轻松可以的吧 没有实际使用过3uc的插补。定位用过3轴的同时使用
没有问题。

网友C:
3U的手册上写的是简易三轴独立定位。是做不起来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