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64MR-001的电源连接

楼主(2009-07-20):
我手头的plc型号是FX2N-64MR-001
现有个关于电源的问题请教
请问是将220V的交流电直接连接到LN接线端呢?
如果火线零线接反了会怎样?

网友A:
没有关系

网友B:
也可以的。不过一般在火线上设有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时能防止进一步扩大;接反了会存在隐患。
下载积分:+2(qinshaohua)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C:
交流的,没有问题,只要有220V的电位差就OK了.

网友D:
上面都说的对。没有关系的

网友E:
接起来试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C:
我补充一点工作中很普通的一点情况,楼主就更明白了。
比方说,做个小实验的时候,你手头有一根一头带插头的2芯电缆,基本上不就是往插座里一插,另一头往PLC电源接点上一接就OK了。没有谁在有插头的那一端还考虑一下:我是否插反了啊?
(这样无形当中是不是就随机出现了你的供电L,N和PLC接点中L,N不一致的状况了呢)
下载积分:+1(qinshao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