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确定机床回到原点?都有哪些开关?精度如何?

楼主(2009-07-20):
用什么方法确定机床回到原点?
都有哪些开关?
精度如何?

网友A: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方法,一般是检测到DOG信号+编码器的Z相脉冲

网友B:
如QD75有很多种回原点的方法,当然原点开关还是要得,开关一般我用OMRON的D4B。精度动作等相对要求高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你说明一点啊,机床用的是什么电机,比如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想多了解些,
不同的plc不同的电机配合什么方式回机床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