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0):
我的plc是fx2n的,电脑串口测试了没问题,可就是不能和plc建立连接,是不是plc设置密码保护了。

网友A:
1.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2.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9933.html

设置密码的话它会提示您输入密码,而不是无法建立连接.

楼主:
请问连接的时候要把plc转到停止位置吗,还是要plc断电后在启动,能不能plc在run的位置直接连接并读取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连接的时候要把plc转到停止位置吗,还是要plc断电后在启动,能不能plc在run的位置直接连接并读取plc?

1不需要把PLC转到停止位置。
2不用PLC断电重启。
3可以在PLCRUN的位置直接连接并读取PLC程序数据。

网友C:
     我也是,刚买的新笔记本电脑,VISTA系统,发现找不到端口设置,就换成XP,现在又出现问题了,就是通信错误。急呀。端口设置和电缆都没问题。在其他电脑上试过都好用,也是同样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买的新笔记本电脑,VISTA系统,发现找不到端口设置,就换成XP,现在又出现问题了,就是通信错误。急呀。端口设置和电缆都没问题。在其他电脑上试过都好用,也是同样的设置。

你的是WINDOWS XP SP2专业版么,是否是GHOST版的,或者精简过的?电脑有串口么?还是USB转接的?原因就在这些里面。

网友C:
        我的是XP-SP3的,是GHOST版,精简过,是USB转接。请问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好了,可以直接连接plc了,是因为其它软件把com1口占用了,把他退出后就可以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