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手动状态下,用两个按钮控制变频器14种速度的切换

楼主(2009-07-20):
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是否用移位指令,或者可逆计数器跟比较器配合做。
各位大侠请帮忙下, 最好写出梯形图。 多谢了

网友A:
加减指令不好么。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1楼的主意不错。简单实用。只是速段太多,接线时会麻烦一点。
你也可以用LD=(0--13)控制导通速段,加上MOV传送对应速段的数值,
我们只能给你思路,具体还要自己去做。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楼上的2位的思路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