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拟

楼主(2009-07-20):
我现在一个扭力传感器,可以测量0~200N.M,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什么写那程序把那数据读取出来用趋势图显示在在触摸屏上面

网友A:
首先你的扭力传感器能和A/D模块通讯,也就是输出4---20毫安或者0--10V,或1--5V等。。。能被模拟量输入模块接受的信号,还要你的触摸屏支持趋势图的显示。
在程序里面用SCL标定,设置量程等。这类例子在对应的手册上有。

楼主:
我也看过啊 ,但SCL转换它是什么转换的,它之前的四个MOV我 有点搞不 懂

网友A:
是设定的量程,也就是上限和下限。看下面的例子

楼主:
还是有点不懂
前面第一第二个都是传0
都分别是什么

网友A:
传感器的测量值起始值和模块变换的起始值啊。后面的是对应的量程的上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