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怎么会这样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09-07-20):
买个松下plc才用3个月,就所有的输出全部没有了。程序正常,监视输出条件都满足,就是所有的输出Y无反映,用程序覆盖原程序也不行。用软件强制输出又可以。后来重新换一个plc就好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很便宜,但不稳定,还是用三菱的。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是呀,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B:
我现在所在的公司里面的设备用的也是松下的PLC,是FP2-SH的大型机,满稳定的,包括私服系统也是松下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C:
不会吧?
什么型号的?
我们用了十来年,出货量超过100台了。从来没有坏过(短路烧输出点、电池没电的情况不算)。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FP0-C32T加FP0E16T,重新换PLC后就可以了
松下Plc 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