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记本电脑与PLC总是通信错误

楼主(2009-07-20):
刚买的笔记本电脑在与PLC通信时总是不成功,提示通信错误。端口设置和电缆都没问题。急。

网友A:
是不是通过USB转RS232接口,买转换器的时候要注意不是所有的USB转RS232都能用!!

楼主:
是USB转RS232.那怎么办呢?谢谢指教。

网友B:
重新买一条质量比较好点的,你的是多少钱买的,我上次买的就没问题

网友B:
买的时候要跟他说明是工业用的,销售的应该知道,

网友C:
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USB转232引起,因为老是掉线或者通讯不上
和电脑没什么关系,建议更换一个贵一点的USB转232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几十块钱的东西最容易出这个问题了,经常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D:
驱动没有装

网友E:
买一个PC转232卡,是物理硬件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同意7楼 我就用这玩意,很好

网友G:
我用过3各品牌的usb转串口的数据线!都有缺陷!
最后没办法买个根PCMCIA卡(串口的),就一直没出现过问题!
当时还很贵!400多一块,现在白菜价!

网友H:
你要把COM 口设置一致的,像三菱的就要设置在COM 1~COM4,再就是买专用的连接线,我也买过一条线回来后不能用的,后来去买了条厂家专用的就行了,至少也要山寨的.

网友G:
说白了,usb转的是虚拟出来的!遇到问题很正常!
PCMCIA卡是真正的物理串口!

网友I:
USB转RS232要装驱动,端口设置与编程软件COM号波特率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相助,是电缆线的质量问题,我去换了一条贵一点的,现在好了。

网友J:
呵呵呵,学习下!我用利特的转接器还行!

网友K:
一般都是USB转RS232的问题。换成PC连接的看看!

网友L:
非广告,四星的很可靠,

网友M:
我用过好几种usb转串口的转换器,连三菱PLC都没有问题,都是几十块钱的。
前不久刚刚试用了Z-TEK的,还不错,也不贵。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N: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软件没装,这个电缆我没用过,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说白了,usb转的是虚拟出来的!遇到问题很正常!
PCMCIA卡是真正的物理串口!

正确,另外还有硬握和软握的问题以及芯片延时的问题

网友P:
用pc卡绝对没问题

网友Q:
我的也是经常出现问题,通讯好几次才能连上一次,现在换了一条好线,问题消除了。

网友R:
买转换器的时候带电脑和PLC去试一下,好用的才买,几十块的也可以用的,不过要多挑几个品牌。现在偶用的欧姆龙原装的转换器,所以PLC通吃,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R:
买转换器的时候带电脑和PLC去试一下,好用的才买,几十块的也可以用的,不过要多挑几个品牌。现在偶用的欧姆龙原装的转换器,所以PLC通吃,呵呵

不存在通吃的问题,如果是硬握手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S:
我用的MITSUBISHI USB-SC09的连接线,没什么问题,要装驱动的!

网友T:
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换一个贵一点的USB转232可以。

网友U:
我也是用这玩意;不错

网友V:
我也想問問這個問題

网友W(2009-08-21):
应该是USB转RS232    2.0,我以前也碰到过,USB转RS232  1.1的绝对不行的

网友X:
在买线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驱动软件光盘啊

网友Y:
如果笔记本电脑没有232接口,最好买PCI转com,性能比较稳定,一般的USB转com不好用!

网友K:
我用的就是USB转232的都没问题!但是我还是认为PC的稳当些!

网友Z:
那个是不是端口的问题啊

网友AA:
买块PCMCIA卡转 R232

网友AB:
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你买了那种差的USB-RS232,要么是你端口没设置对,一般的数据线安装了驱动后默认的端口都不是C0M1,要在设备硬件管理里面去改一下端口.

网友AC:
呵呵
要么就是你不会用,要么就是你的PLC本来就不能通讯

网友AD(2009-09-25):
买一个express re232卡,真正的232。
taobao上70元左右,很好用。

网友AE:
一般USB转232都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