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不能用

楼主(2009-07-21):
CX-ONE装好后,编程软件打开工程时一直运行配置,过好长时间才能用,不知何故?装了7.3版本的情况也一样。请教大师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什么系统?
什么也不说,只说不能用,
通过网络,别人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XP的操作系统,刚装的。

楼主:
截屏后的情况,很慢,要20分钟,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XP的操作系统,刚装的。
仅仅是回答XP系统的,到底是XP SP1;SP2还是SP3?是专业版的还是HOME版本的?是GHOST精简过的还是用系统光盘一步一步安装的?用的什么杀毒软件?
换系统吧。。。。

网友B:
系统配置完后会问你要DISK1,你把光盘1放进光驱点“确定”它就会自己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