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FACE编程电缆驱动

楼主(2009-07-21):
前些天弄了这样一条PROFACE的编程线,却是没有驱动。
我没有用过这样的线,各位谁用过?能否给一份驱动?

楼主:
一头是9针的232口,一口是圆口的,是屏上的TOOL口的!

网友A:
好像不要驱动,直接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要驱动,直接可以用。
看圖好像是原裝的線,這個不用驅動的

楼主:
哦!那好滴!哈哈哈哈哈!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否把编程电缆接线图画出了 谢谢

网友D:
我这有CB03的驱动

网友E:
只需要usb转串口的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