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与增量编码器,怎么定义

楼主(2009-07-21):
我最近坏啦个三菱的PLC,由于没有找啦个欧姆龙CPM2A代替,,可在接编码器时难住我啦,,我要求PLC双相高速计数,连接编码器,,可至今没连上,不知怎末定义CPM2A,,请教各位
诚心诚意

网友A:
可以看看对应的手册的,上面有现成的例子和详细的讲解说明。
看下图: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版主这个电子档的手册哪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1、连接PLC,把PLC打到编程档
2、双击左边的“设置”
3、选择“高速计数器”选项,设置你的需要......
4、传送到PLC
5、PLC断电,所有指示灯都灭后再上电,完成。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这截图是用什么软件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楼主:
不用自己写程序吗,
诚心诚意

楼主:
我想问一下,,定义好之后,,能不能监控啊
诚心诚意

网友B:
在CH248、CH249两通道可以看得见旋转编码器输入的脉冲数。

楼主:
CH248、CH249两通道在哪里
诚心诚意

网友B:
我的天呀!?你在考我吧???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高手啊,希望版主以后解 ..

网友C:
太高了佩服啊

楼主(2009-08-29):
可怎么在屏上显示编码器旋转数值啊
诚心诚意

网友B:
LZ不厚道,都不知道是在考我还是真的不知道。回答了那么多就只有sjm213班主给我加了分。
下载积分:+1(刘时信) 热心助人

网友D(2010-05-11):
上面的同志写的好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E:
师傅的级别。就是不一样

网友F(2010-06-28):
工程师就是工程师,顶顶顶

网友G(2011-05-03):
我也刚学习 了。谢谢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