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西門子S7-200的SF指示

楼主(2009-07-21):
如果S7-200的SF指示燈亮紅燈,是不是PLC的硬件出現了間題。還是別的因素影響的?

网友A:
能在线诊断吗?

网友B:
原因多种!先回答楼上的说法!

楼主:
現在是不能下載程序,也連接不上。

网友C:
1、你可以试着把PLC拆开,看通讯口旁边的两个10欧姆的SMD电阻有没有被烧坏,若烧坏了,换一个就应该可以了。注意应作好ESD防护措施,不要顾此失彼。
2、软件问题的话,请翻翻手册,大多数软件问题都能解决的,就看你会不会分析故障的原因。
3、如果是电源的问题造成PLC体内硬伤,那就完了,呵呵,等着掏钱修吧,除非不要了。

网友A:
24V输出正常吗?

网友D:
有时短路也会造成这样。
我遇到过。

楼主:
我量過電源了都正常的,每次上電有兩輸出會動幾下,然後就SF燈亮了,我想可能是內部問題了,不知各位大仙的意見。

网友E(2010-12-11):
遇见过不过是 外部接线没有接好,接对了就没有 闪烁了

网友F:
我这里也有几台同样故障的机器。怎么办呀

网友G:
我遇到过是硬件故障

网友H:
汗,这样的问题昨天我也遇到过一台,但是还能和电脑连上,看了一下PLC信息,发现出现致命错误,“永久存储器失效”,更换一24C256,重新写入程序恢复正常。楼主这台不能联机,建议检测一下通信口电路,电阻,保险,协议转换IC等,要是这些都正常的话,则有可能是CPU IC故障!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I:
有可能输入,输出点短路

网友J:
学习以下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