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WINV330与GPPW 8.3 C的区别

楼主(2009-07-21):
请问下这二个软件分别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通用性。谢谢

网友A:
GX软件更为强劲。
你的这个标题如同让我回答你Windows95与Windows7有何区别一样。
为何那么多人仍然迷恋早先的版本呢?
其原因为:FX2N早先的编程手册以FXGP软件为蓝本,因此那部分人已经习惯,直言不讳的说,那部分人基本上学历不高且不习惯于看手册。
另一个原因在于很多人在使用国产仿三菱的产品,而这些仿三菱的产品是不支持GX软件的。

网友B:
FXGPWINV330是针对FX系列产品的编程软件,出线比GX要早;
GPPW 8.3 C(GX GX Developer)除FX外,还可编程Q系列产品;并且,结合GX Simulator软件,还可以进行程序仿真。
GX应用起来要灵活一些,使用过GX后,若不是特别需要,一般不会再用FXGP编程。

楼主:
多谢二位的回复,我用的正是GX,接触PLC的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