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各位师傅请求CQM1H-CPU51用笔计本与PLC上面的小通讯口联机显示无法联机不知什么回事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首先在软件无问题的情况下,检查通讯线,通讯参数设置,。。。。例如波特率,端口号,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PLC的DIP拨码开关等)。。

网友B:
楼主说的小口是指外设口吗?外设口需要专用的编程电缆。为什么不用九针串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