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1台三菱FX2N PLC如何与2台PRO-FACE GP-2301-SC41-24V进行通讯

楼主(2009-07-21):
具体方法好像是FX2N PLC追加一个FX2N-485-BD通信卡,2台触摸屏个追加一个扩展接口。
请哪位高手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A:
直接在三菱PLC 上安装一个FX2N-422-BD通信板就可以了,两个触摸屏直接连接在PLC上的两个422接口上,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不行,调试不方便。又不能装两个FX2N-422-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