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变频参数如下
帧头START:               3.5个字节的传输时间
从机地址域ADDR:      0~247(十进制)
功能域:                          03H  读从机参数
   CMD                                        06H  写从机参数
                                         08H  回路自检测
数据域
DATA (N-1)
   ......                                             参数地址,参数个数,参数值等
DATA (0)
CRC CHK  低位                              检测值:16位CRC效验值
CRC CHK 高位
帧尾END                                   3.5个字节的传输时间

在论坛看了很多帖,越看头越晕就是搞不明白,比如说PLC将1388H写入变频的0110H地址处,梯形图应该怎么写啊?
现在头都大了几圈了!望高手指点!

楼主:
还有变频的的地址是怎么算的!

楼主:
怎么没人啊,路过的给点意见啦!

网友A:
本人强烈建议你去看黄麟老师主编的一本叫 交流调速系统及应用,,,对你这个问题定有帮助,很好的,实践性很强

楼主:
唉呀!没人理啊~~~

网友B:
你应该详细看下变频器说明书。
我写过FXIN与台达,士林变频器通讯,用RS指令。
变频器地址在变频器上可以设置的。

楼主:
变频是伟创的,说明书就只有上面那些了,就是搞不明白像论坛的帖里PLC的数据都是写进D...里面的...
这应该怎么搞啊???

楼主:
干脆连变频说明书也传上,热切期盼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传不了!再传~~~
附件: 伟创(VEICH)AC60变频器说明书.part1.rar (506 K) 下载次数:18
附件: 伟创(VEICH)AC60变频器说明书.part2.rar (506 K) 下载次数:25
附件: 伟创(VEICH)AC60变频器说明书.part3.rar (506 K) 下载次数:22
附件: 伟创(VEICH)AC60变频器说明书.part4.rar (506 K) 下载次数:23
附件: 伟创(VEICH)AC60变频器说明书.part5.rar (170 K) 下载次数:15

网友C:
三菱PLC用RS指令,相对变频器来说是开放的,so要看变频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变频器通讯协议一般变频器说明书都有详细说明!地址和波特率在变频器上设置!
plc根据变频器通讯协议编写程序!

网友C:
我前一段时间编写了一段FX2N和丹佛斯变频器的通讯程序!
用的是485板通讯板!
严格按照变频器说明编写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头字符+长度+地址+状态(双字)+数据(双字)+校验!
基本上和PLC没什么关系,RS指令很简单!
主要是搞清楚变频器通讯协议即可!

楼主:
变频是ModBus 通讯协议通讯数据格式为RTU
那究竟PLC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超强度的烧脑,终于搞清楚了RS指令的使用!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