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本人觉得这个不是步进图!但是如果仿真是强制接通M4为什么又可以从上而下一步一步运行呢?还有为什么时间继电器为什么会周期性的接通呢;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附件: 利用s做顺控.rar (12 K) 下载次数:47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步进梯形图没有设置初始化启动,当你模拟时把M4强制接通置位了S100,些时程序被初始化,正好你初始化后的程序步用了M8000常闭,当T0启动后整个步进程序就被激活了,由于T2的作用又使程序能够循环动作。

  以上是本人的粗略分析,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B:
    将原程序用图形贴出:

    STL S100等,表示STL接点,这是在编程软件GX中的表示方式,FXGP中有区别。
    运行程序,若M4接通,则S100接通,其STL接点接通(第0步所在的行,简称0行),Y0接通,T0开始计时;
    当T0计时时间到,S20接通,其STL接点接通,Y1接通、Y0断开,T1开始计时;
    T1计时到,S21置位接通,其21行STL接点接通,Y2通、Y1断;T2计时到,S100接通,重复前一个循环。
  • 下载积分:+3(张荣熙)
  • 仅很早前用过几次顺控编程(PLC),嘿嘿,没寻找机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不过我还是不明;为什么Y0可以直接连在母线上;还有为什么T0接的是M8000不是一直保持接通吗?为什么计时到了会复位呢/还有状态与状态之间根本没有转移条件;为什么会转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不过我还是不明;为什么Y0可以直接连在母线上;还有为什么T0接的是M8000不是一直保持接通吗?为什么计时到了会复位呢/还有状态与状态之间根本没有转移条件;为什么会转移呢

    首先,请楼主去看看PLC手册。里面与详细的说明,你看了吗?

    1。在STL  S*后的梯形图母线都是在S*后,也就是跟S*相连,直到下一个状态置位。
    2。没有激活的状态梯形图不工作。S100不接通,T0是不工作的。
    3。当激活下一个状态后,上一个状态自动复位
    4。T0记时到,SET  S20,这个就是转移条件。转移到S20状态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楼上大哥:你说的是不是这样的程序啊!像你说的这样;好像是这个写法啊;我都晕了;还有为什么要M8000呢;不要不成吗?

网友B:
    谢谢楼主加分。

        我请问一下,你手上有FXGP编程软件吗?如果有,就可以编出“编程手册”上的形式。
        如果是2楼所示梯形图,可以把STL S100看成是一个接点(STL接点);这样,Y0是接在STL接点后的,而不是直接接在母线上。而T0接的M8000也是可以去掉的,这时需用一竖线连至Y0的横线上,而不能直接连于“母线”(语法问题);或者从语句表中修改,再转换为梯形图。
        T0与Y0,都由OUT指令驱动,当状态转换后,例如从S100接通,转为S20接通,至下一个扫描周期,Y0、T0的执行条件断开(即STL S100断开),使Y0、T0复位——因为T0计时到,就可置位S20,而发生状态转换。
        状态与状态之间,例如S100与S20之间,第6步的T0常开接点,就是转移条件,所以T0接通就会发生转移。

        在S100接通时,S20、S21都是断开的,即STL S20、STL S21接点都是断开的,这时其后的程序块不执行;因此虽然此时第14步、第23步的M8000是接通的,但由于STL S20、STL S21断开,故T1、T2的执行条件不通、因此不会计时。

  • 下载积分:+2(张荣熙)
  • 仅很早前用过几次顺控编程(PLC),嘿嘿,没寻找机会

楼主:
    谢谢楼上啦;原来是语法问题;我是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编写的;书上也没有详细介绍这个语法问题,以二楼贴图来讲,我还有不明就是为什么Y0可以直接接在母线上;而为什么T0不能呢?是不是STL接点之后的程序步都视为接在STL接点之后而不是直接接在母线上啊?
    还有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的写法是不是错误的啊?

网友B:
        若把STL S100看成接点,则Y0没有直接接在母线上;
       T0的接法,只是梯形图形式上的区别,与Y0接法效果上是一样的(对于一些要求,如果只是应用,可遵守就行了,暂不深究;若是开发PLC产品,则例外);
       可以认为,STL接点后,若无RET指令、或者STL指令,其均是接在STL接点之后的。
    我把程序用FXGP形式表达,附图于后,供参考。

       在第28句之前,采用了7楼的程序;之后,采用原来的程序。
       虽然在实际应用中,一般不这样编程(7楼梯形图);但为便于理解而想到这点,是相当不错的。
  • 下载积分:+3(张荣熙)
  • 仅很早前用过几次顺控编程(PLC),嘿嘿,没寻找机会

楼主:
    谢谢了!不过FXGP形式与GX Developer的语法问题真难搅;我觉得FXGP形式来编步进程序,因为书本上讲解梯形图时只用了这种形式,换成这种GX Developer形式就有点难看得明了!不知有没有方面的介绍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