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伺服J3,运转时报AL.52,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21):
换另外一个伺服就好了。应该不是参数设置错误,因为试过从另外一台好的伺服参数copy过去,运转时还是报AL.52,应该是驱动器坏了,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A:
如果更换驱动器问题解决了的话,那基本上可以认为是驱动器上有硬件上有问题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