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星接电机的短接都是短接电机的上边三个抽头,短接下边三个抽头,电源接上边三个抽头一样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一个样子的。如果电机接线端子盒的出线孔在上边的话,还推荐短接下面的端子。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一样的  我经常这样接线

网友D: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