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么样读取触摸屏数据

楼主(2009-07-22):
帮忙啊,怎么样用FX-PCS-DU/WIN-C软件读取三菱f940触摸屏数据啊?读取了又如何写入啊?谢谢了邮箱
hj531017@163.com
,QQ931985188

网友A:
就一个上传下载啊···
如果你屏里面有程序,可以先用一根编程电缆,FX-232CAB-1将电脑和触摸屏连接起来,然后打开软件在上面找一下通讯的上传到电脑商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完成后打开文件夹可以看到程序
如果屏里面没有程序,那么你可以打开软件,在新建里面设置好编那个型号的屏后,开始新建画面,完成后还是找到通讯的地方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就可以了·····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你好,我是这样做的,把触摸屏的密码也破了,还是不行,触摸屏的文件一般有多大啊

网友B:
F940是否已切换到Transfer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