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与比例阀并联或串联,用电位器控制压力如何

楼主(2009-07-22):
我打算把电位器与比例阀并联或串联,利用调节电位器来实现控制比例阀。能行吗?电位器选用须注意什么,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没这样试过
都是PLC 输出控制
电位器选择应看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B(2009-08-29):
有的比例阀电流大,电位器受不了,建议用调压电路.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指,不用PLC,直接用电位计控制?如果不用注意一下信号类型和量程。
用PLC的话相对来说灵活一些,程序可以处理特殊情况处理

网友D:
比例阀应该有专用的比例放大板,然后在控制接口输入的地方可以用电位器来调节电流的大小。

网友E:
用比例放大板可靠点吧,电位器要考虑电阻与电流是否都合适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F:
比例阀是4-20mA的是吧?我有这样做过,效果还可以,给比例阀24VDC的电源中间串一个电位器,可以调节阀门大小,不过这个要看你需要的精度有多高了.一般调试PLC的时侯给PLC外加4-20mA的电流也可以这样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