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S7 200控制四台变频器的起停和频率调节

楼主(2009-07-22):
哪位高手做过这样的程序指教一下

网友A:
建议楼主发表求助贴的时候把控制要求讲的详细点,使用的是哪个品牌的变频器?控制四台变频器按比例同步运行还是简单的起停控制和实时频率调节?如果楼主连这个都不提供让兄弟们怎么帮助你?提示一下楼主,楼主若要求精确的同步控制的话须把变频器安装同品牌厂家生产的运动控制模块,通过通信方式来实时改变频率,若非同步控制,通过通信方式改变每台变频器的频率即可,关键得看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