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c只能在线看程式,怎样才能保存到电脑呢?

楼主(2009-07-22):
本人在这里找了很久,也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我是一个初学者,装了SETP7软件,线是好的,就上通过用MPI通讯后,在线看程式,搞了半天也不能程式保存到电脑中,请各位高手教一下!

网友A:
先在电脑上新建工程,然后读取上载到电脑,最后保存到电脑就可以了。

楼主:
好!谢谢!我先去试试,

网友B:
呵呵.很好弄的啊

网友C:
cpu上有个开关,有几种方式选择,把开关拨到对应的位置即可,在打开软件上载程序到电脑保存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