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请问各前辈,我从书上看到这样一个例子,一台用于三层楼的升降机,到达3楼的平层脉冲个数是150000,把一个三线编码器的输出端接至FX2N-64MR的X0,即利用PLC高速计数器C235进行计数,书上有这么一条程序:
LD M8000;
OUT C235 K1800000.
请问,(1)脉冲是从X0输入的,为什么程序中计数触发用M8000;
         (2)到达3楼的平层脉冲个数才150000个脉冲, "OUT C235 K1800000"中怎么用K1800000这么多呢?请各前辈指点啊!

网友A:
一直激活它。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K1800000是什么意思啊?请问

网友B:
    那个是最大的计数器范围,你实际使用的是当前值,就比如你面前放一炸弹,你不管他什么时候爆炸,就看现在还有几秒钟爆炸就OK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M8000是PLC的特殊继电器,是长ON信号
    C235是根据高数输入口占据的输入点来判定的
    K18000只是设定值,当C235计数到18000时(即当前值=设定值),C235动作
    由于你编码器只需15000个脉冲,实际只是观测升降机所处的位置,只是使用了当前值的变量而已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小第懂了,谢谢以上各楼主的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8000是PLC的特殊继电器,是长ON信号
    C235是根据高数输入口占据的输入点来判定的
    K18000只是设定值,当C235计数到18000时(即当前值=设定值),C235动作
    由于你编码器只需15000个脉冲,实际只是观测升降机所处的位置,只是使用了当前值的变量而已

    M8000是CPU运行中ON,CPU故障或停止时OFF,并不是常ON信号

网友D:
    这是编程手册的截图

网友E:
  •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