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描述:U盘内的引导文件
描述:触摸屏的工具栏
一个AGP3400S的屏,U盘内有"Memory Loader"创建的引导文件,.怎么还是无法上载?上载时, 触摸屏的系统栏没有“CF/USB”选项,只有"CF starting"选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U 盘用GP-PROEX 里的传输工具创建启动数据之后才可以上载,没有启动数据会发生你遇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 盘用GP-PROEX 里的传输工具创建启动数据之后才可以上载,没有启动数据会发生你遇到的情况

U盘“I”里面的文件"prj001"和 boot.cfg 就是用GP-PROEX 里的传输工具创建的启动数据啊..

网友B:
OFFLINE 看一看你的USB 能被HMI读到吗。
如果有的话,那你的MEMERY LOADER 是在选择AGP3400S 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6075]

OFFLINE 看一看你的USB 能被HMI读到吗。
如果有的话,那你的MEMERY LOADER 是在选择AGP3400S 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恩,能被读到.我的MEMERY LOADER 的确是在选择AGP3400S 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这样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