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高手帮我看下这个图纸怎么画

楼主(2009-07-22):
我公司有台设备它有两个电机!要求启动的时候要开1号电机45秒以后自动打开2号电机再关的时候先关2号电机!
(1):要求启动的时候开1号电机2号电机是开不了的
(2):停的时候不可以先停1号电机按了停的开关也没用
(3):电路中还要带手动自动为了维修的时候方便
下载积分:-1(sjm213) 主题不明确,误导观众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不算是什么问题。只你说的地球和太阳。我都分不清楚。地球自转。然后又公转。其实你说的很容易办到。只是你没说清楚。所以没人鸟你。

网友B:
楼主,什么公转,自转?
地球啊
我半天没想明白,解释一下你的公转和自转啊

网友C:
你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D:
,什么公转,自转?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不是启动时先启动第一台电机,延时45S后,启动第二台电机,停止的时候先停止第二台电机,当第二台没有停止时,第一台是不能停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电路图很简单的啦!

下载积分:+1(徐霞剑)

网友F:
你是天文学家吗,问题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正转和反转呢?

网友H:
第一个电机的接触器常开点启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延时45秒,启动第二个电机。两个电机的接触器常开点串联启动一个中间继电器,此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与第一个电机的启动按钮接点并联。停止时停止按钮的常闭点串入第二个电机的接触器线圈回路,如不需延时这样就可以了。如需要延时停止第一个电机,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其它连锁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1(徐霞剑)

网友I:
看日食看的.不知道是什么转了.

网友J:
没说明白,怎么电机还有公转和自转?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公转,自转?
地球啊
我半天没想明白,解释一下你的公转和自转啊
同样的感觉,公转?自转?

网友L:
看得有点晕,什么公转自转?是不是昨天看日全食看的?

网友E:
这是我用CAD画的图纸,希望如够帮忙到楼主,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正,我也是刚做的电气设计的!
下载积分:+1(xxscwsry)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下载积分:+2(kyfkt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这是自动控制的,因不清楚你要哪种手动控制方式,独立的还是联锁的,所以麻烦你自己改一下了;C1控制电机1,C2控制电机2,C3你可选用微型继电器,这样C3耗电可以小些。
下载积分:+2(kyfkt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你以为你换了内容。我们就不知道你玩什么把戏,真是服了你了。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有奖!

网友A:
问题很不是问题。简直是侮辱观众。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N: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怎么出来混

网友O:
这个简单啊,用定时和互锁不就结了吗?

网友P:
标准的学校书本的例子,孩子在学校没好好学习吧

网友Q:
就是,用时间继电器加上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就可以解决问题,很简单的,可以在现场根据需要灵活调整接线方式。

网友R:
很简单的电路,用一号电机接触器辅助常开接通延时继电器,再用延时继电器延时闭合触电导通2号电机的接触器回路,最后要用2号电机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并在1号电机的关断按钮上。元件的型号自己选选吧

网友S:
回去上幼儿园

网友T:
确实问题简单

网友U:
高手1不错的高手

网友V:
呵呵~楼主说的公转和自转是不是双螺旋混合机上的那种?都把师兄们说迷糊了

网友W:
描述的不够清楚,还有一个1号机组什么情况下才能停止呢?这是最基本的,还有什么时候是手动,什么时候又用自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