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比较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9-07-22):
请问诸位大师,触点比较指令怎样用在三菱触摸屏F930的翻页功能上,如:LD=D3 K1驱动M0,按触摸屏的相应按钮,画面切换至第一画面同时M0接通,请问诸位,怎样在软件中设置?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还没学会

网友A:
我想只要把这比较结果输出给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触屏关联这个M,应该可以实现吧,只能供参考一下!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