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使用FX2N-32MR和FX2N-20GM如何实现控制两伺服轴联动?

楼主(2009-07-22):
各位工控高手:使用FX2N-32MR和FX2N-20GM如何实现控制两伺服轴联动?
即“当一伺服轴按一定速度旋转时,另一伺服轴运行一固定距离”,并且有多个比例可调,恳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可能你确实很急,但是也要讲清楚问题。比如打119你也一定要尽量冷静。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具体点说就是在实现两伺服轴(一轴作旋转运动,一轴向左作平行于旋转轴的直线运动)运动过程中要实现联动,就类似于数控车床里的螺纹切削过程,而且联动比可调,在20GM编程中使用Cod 01 (LIN)指令能否实现?
另外就像数控车螺纹过程中可以车出不同螺距的螺纹一样,两伺服轴联动比是否可以改变,如何改变?
在此对各位控友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B:
软件跟程序怎么对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