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c-09数据线可不可以用作fro-face的编程线

楼主(2009-07-22):
用三菱sc-09的数据线的25针--9针的那段线,做fro--face的编程电缆是否可行。

网友A:
可行,但是你要拆除原来的芯片,只用其电线和插头插针,直接使用是不行的,一个是RS422一个是好象232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好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B:
不可以,电平不一样

网友B:
GP Pro-face的Tool口是TTL电平,三菱的是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