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急求三菱A系列编程电缆图纸,谢谢了,CPU 型号A1SJHCPU,先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xyd926于2009-07-23 08:34发表的 急求三菱A系列编程电缆图纸 :
急求三菱A系列编程电缆图纸,谢谢了,CPU 型号A1SJHCPU,先谢了

通訊線和fx一樣均為SC-09

楼主:
谢谢,但是A系列是扁口25针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A系列是扁口25针的啊

真正的sc-09是有25pin端口的

楼主:
谢谢了,我的没有,可能被奸商忽悠了。谢谢各位了
天各一方

网友B:
我以前也用SC-09与A系列通信,但不成功,最后还是要用到USB-SC-09才可以.

网友C:
直接用SC-09的编程电缆把圆头的那一节拔掉,就可以直接通讯了,如果不能拔那就是并联的,用25针这边也可以直接去通讯的,设置没什么区别的,插上就可以···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