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各位师傅,帮帮我解决下面这个问题程序是这样的:
LD M8002
MOV HOC81 D8120
SET M8161
LDP M8013
SET M191
LD M191
OUT T160 K30
AND T160
RST M191
LD M191
RS D25 K4 D800 K57
LDP M191
MOV H23 D25
MOV H30 D26
MOV H31 D27
MOV H0D D28
SET M8122
LD M8123
HEX D802 D860 K4>>>>>>>>>>这里的运算没有结果PLC诊断的错误代码是6706
HEX D807 D861 k1
....... ..............................
RST M8123
RST M191
LD M8000
BIN D860 D190
....... ......................
通讯没有问题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A:
AND T160
看不懂

网友B:
问题出在 HEX D802 D860 K4
必须确保D802,D803,D804,D805的低8位是ASCII码。
可能你通讯接收的到数据不是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