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将SIMATIC_S7_STEP7_V54_SP5.zip\Install_PftW\CD_1 中的Setups.ini配置文件用记事本打开
将[TERMS]中的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ProdType%%REGSZ%%<>%%PC-EDITION%%TermMessage2%%0
Term2=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7PCT\InstType%%REGDWORD%%<>%%STANDALONE%%TermMessage3%%0
Term3=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7PCT\TechnVersion%%REGSZ%%=>%%2.0.0.0%%TermMessage3%%0
Term4=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修改为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ProdType%%REGSZ%%<>%%PC-EDITION%%TermMessage2%%0
Term1=
Term2=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7PCT\InstType%%REGDWORD%%<>%%STANDALONE%%TermMessage3%%0
Term3=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7PCT\TechnVersion%%REGSZ%%=>%%2.0.0.0%%TermMessage3%%0
Term4=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这样就可以直接安装,而不需要先安装以前的版本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网友A:
    其实我用window xp2直接安装

网友B(2009-10-01):
    这样修改也可以的。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ProdType%%REGSZ%%<>%%PC-EDITION%%TermMessage2%%0
    Term2=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7PCT\InstType%%REGDWORD%%<>%%STANDALONE%%TermMessage3%%0
    Term3=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7PCT\TechnVersion%%REGSZ%%=>%%2.0.0.0%%TermMessage3%%0
    Term4=
    ;Term4=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网友C:
    我晕了
    我用的电脑是vista家用版的
    这软件要求在商用版安装
    现在头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晕了
    我用的电脑是vista家用版的
    这软件要求在商用版安装
    现在头大了

    虽然支持VISTA版本,但推荐还是换成XP专业版吧。毕竟有很多工控软件还不支持VIST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晕了
    我用的电脑是vista家用版的
    这软件要求在商用版安装
    现在头大了

    不止支持Vista商业版,旗舰版的也可以!

网友E(2010-07-07):
    改注册表是比较危险的哦,特别是对注册表菜鸟来说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windows7的咋活啊!!!

网友G(2010-09-26):
    修改后,安装时找不到ssf文件啊

网友H(2011-03-21):
太有才了。。。安装成功

网友I:
是呀,
WIN7 怎么活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