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倍频?

楼主(2009-07-23):
一只1000P的编码器,觉得精度不够,有个工程师说可以倍频,我想请教下三菱编程中,如何倍频为4000p的?谢谢`

网友A:
可以肯定地说只用FX CPU本身不可能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能不能实现4倍频咱先不说,FX的高速计数器的最高响应频率为30KHZ,楼主可以算一下要是4倍频计数的最高频率是否超出了CPU硬件高速计数器的最高响应频率。如果用FX2N PLC来做的话可以安装一块FX2N-1HC高速计数模块来做,可以实现楼主所要的功能,它可以实现单倍频计数,双倍频计数和4倍频计数。楼主也可以用S7-200 CPU224XP PLC,不需要加装任何模块就可以实现4倍频计数。
以上~~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